华硕P5QL-I/SI 跑98 D0 EE求教

楼主(2015-06-10):
今天遇到一块奇葩主板华硕P5QL-I/S,开始全板无供电,按照时序,查供电,
内存供电没有,查RT8105GS坏,由于没这个芯片,用RT9214代换,内存供电出来了,2V,偏高,
全板供电正常了,上CPU后跑D0-98-EE,不管怎么说,先刷个BIOS,还是一样
按照不跑码维修,查供电 时钟 复位 结果发现,点复位针PLTRST无跳变,复位针直通南桥,上电时复位正常,PCI PCIE CPU复位都正常,就是点复位针5秒关机然后自动上电

VRMPG pwrok 供电 时钟全正常,
等于就是不跑码,
换过IO
换过822
拆过网卡
干过南北桥
刷过BIOS
开机依然是d0 98 ee
就算南桥损坏了,应该也只是部分损坏,既然上电CPU包括其他东西能正常复位,虽然复位针不能用,但应该与跑这个码无关吧,
求大神给点思路

网友:
补充下是点复位5秒后掉电!!

网友:
PCI复位由南桥发出,点复位PCI复位无跳变,南桥损坏是肯定的。

网友:
还是内存供电的问题

网友:
看看内存条件满足不,SPD有没有3.3,或者换个SB

网友:
238 SPD3.3 119 120 3.3这是常识,这个当然测了

网友:
EC你换成小的了??? 焊盘不是外圈那个了,哈哈

网友:
这个IO不是原型号吧,你换的不是原型号的???

网友:
IO原来就是这个,图纸也是这个没错

网友:
内存电压偏高有没有再查一查

网友:
还是内存电压偏高导致的吧?

网友:
还是找个原芯片替换  然后让内存供电处来的正常点  估计就显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