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位师傅有超频三 V3宽幅电源的图纸呢,求助!

楼主(2015-06-10):
学习用。谢谢
求助

网友:
帮你找了下没找到你这个版本的! 版本有点小区别的可不可以?

网友:
电源不用要图纸了 把上面的芯片型号说说和故障描述清楚就可以帮你解决了

网友:
楼主只要找一张主芯片IC相同的图纸作参考,就大
都能搞定了...........

网友:
只能找其它电路进行参考,,相同电路不可能找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