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路由器改天线失败。。。电路板问题

楼主(2015-06-10):
斐讯FWR701无线路由器(双天线)为了改一个天线为可拆卸天线,结果焊接失败,导致(天线一)焊点掉了,求高手大神指教,感激不尽。。。,是否可以使用飞线,飞线的点在哪里,或者怎样查找。

网友:
现在单天线信号好差

网友A:
呵呵。。兄弟你的烙铁功夫真是差。。从C371那里飞了不就得了。。

网友B:
你的烙铁不行,还有在焊接的时候放点助焊剂,焊锡也买点几十元以上的

网友:
根据残存的位置可以看出来啊

网友:
飞线到C277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呵呵。。兄弟你的烙铁功夫真是差。。从C371那里飞了不就得了。。

大哥 C371在哪里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烙铁不行,还有在焊接的时候放点助焊剂,焊锡也买点几十元以上的

大哥 我不专业,工具都是借的

网友:
看错了。。是c271.。。第二张图看不清。。。

网友:
靠。。还是看错了。。是楼上的哥们说的是C277

网友:
看箭头就知道怎么焊接了

网友:
这里做飞线点可以吗

网友:
这么大的焊点楼主都给焊坏了,跑跑线,看看残留的PAD和哪里相连,飞线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