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显示器电源板不接驱动板的灯管电输出电压是多少?

楼主(2015-06-10):
一台19寸飞利普显示器。开机没反应,指示灯不亮。拆开测电压输出一时没电压上时只有3.8和2.8v。 一般电源不接驱动板的灯管电输出电压是多少V的?有没有12v的,记得我以前拆一台显示器电源板空载什么都不接测输出只有3.多v也能正常开机?

网友:
电源板输出12V  5V供电

网友A:
3.8和2.8不正常 你查下滤波电容和反馈电路

网友B:
听一下变压器叫吗?题是不是负载重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听一下变压器叫吗?题是不是负载重

没有负载,是空板的时候。

网友C:
引用 网友A:
3.8和2.8不正常 你查下滤波电容和反馈电路

变压器后好像有十多v,就是排插那边没有了。要不要接什么线路令它像插上驱动板一样工作。

网友:
引用 网友C:
变压器后好像有十多v,就是排插那边没有了。要不要接什么线路令它像插上驱动板一样工作。

不接驱动板,电压一样有。十几V是给高压部分的,不去驱动板,连接驱动板排查那里十几V当然测不到

网友:
每种都有区别的,一般常见的板子都是5v和12v  有些高压板供电比12v高,比如13v或者24v都有的

网友(2015-08-17):
引用 网友C:
没有负载,是空板的时候。

频率太低了,看一下小电容

网友(2015-10-13):
电源板的工作原理是什么,我这有台老DELL   不通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