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11自动上电 电流0.19循环掉电 附上图纸和点位

楼主(2015-06-10):
开机电流1.9掉电,没有CPU供电,开启电压没有,到这个门电路上,比机器输出为低,5脚只有1.3V,这个脚电压应该至少大于2V才开漏输出,问题是这个脚电压满足什么条件才能输出高电平,前面几路的好信号电阻都断开依旧,,,U7015的开启电压13V,断开U7015开启上拉电阻后到17V,查到这里果断换芯片,换芯片后依旧,到这里一头雾水

问题1  谁能帮我分析下 图一中的大与门。5脚要是得到高的开启信号,是怎么得到的,好信号都正常的情况下,还要满足什么条件,上面的D5二极管起到的作用是什么,下面的5V和3V组成的节点分压算出来就是1.3V左右,

补充内容 (2015-6-11 15:44):
故障已经解决 ,请看回复帖子

补充内容 (2015-6-11 16:44):
此机已经修好,请看此贴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3187479

网友A:
依次断开PG点,看是哪路PG有问题

网友:
修好了没?这样的问题遇到过没修好

网友:
高端机器都不会修了

网友B:
5脚那边的PG以此断开应该可以发现故障点吧

还有你的1.9掉电 还不出CPU供电 这个电流太高了吧 ?
是不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脚那边的PG以此断开应该可以发现故障点吧

还有你的1.9掉电 还不出CPU供电 这个电流太高了吧 ?

就是没发现  才郁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次断开PG点,看是哪路PG有问题

一次断开依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发现  才郁闷

不对  不是1.9V  是上到0.19V

网友:
引用 网友C:
就是没发现  才郁闷

打错了  是上到0.19V掉电

网友:
有电压没有出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依次断开PG点,看是哪路PG有问题

已经好了  请看此贴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3187479

网友:
引用 网友B:
5脚那边的PG以此断开应该可以发现故障点吧

还有你的1.9掉电 还不出CPU供电 这个电流太高了吧 ?

已经好了  请看此贴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 ... ;extra=#pid131874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