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dows nt has found only 468K.......

楼主(2015-06-10):
客户的老机器 开不开机! 如图:(网上找了张类似的),可以确定是硬盘问题! 装到我机器上同样提示!换成我自己的硬盘正常启动! 请问该怎么修!WD80G的ide盘.

补充下:电机四个触点都是想通的 电压3.65V 不知道正常不! 好像电压不正常12V吧!

网友:
没有重要资料修什么

网友:
就是没事想练练技术阿!

网友:
你也会修硬盘?

网友A:
这好像不是硬盘启动。

网友:
首先,主轴电机供电不是12V。其次判断一下故障情况。最简单的方法就是将硬盘接到MHDD下进行认盘。如果参数和LBA值不正常,则可可能是固件区存在问题或者ROM存在问题;如果参数全部正常,则扫描一下坏道,看看坏道情况,并且留意提示信息。如果扫描有坏道,就修复坏道。如果没有坏道,就接入UDMA查看固件区。

网友:
进PE修复试试,

网友:
PE也进不去! 除了能近cmos 显示硬盘信息外, 其他的就只能显示上门那个图片的画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好像不是硬盘启动。

对! 这个画面应该是无盘工作站用网卡启动才显示的! 但是关不关pex启动都是这个样,没什么效果!

网友:
看样子是中了硬盘逻辑炸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