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能终端设备维修论坛
TL R478路由器下win 7不能上网,求大神?

楼主(2015-06-10):
今天去一家小宾馆调网,搞了一下午,发现个怪问题,TP的路由器,型号为TL R478,win 7不能上网,XP系统的电脑都能上,下级接路由器也能上网,就是直连路TL R478的不能上网,求大神指教!
路由器
电脑

网友:
IP调自动获得嘛

网友:
接win7那个lan口虎坏了

网友:
这绝非是简单的问题,前几天都是好好的,突然之间 win 7系统的电脑连上TL R478就不能用!

网友:
用360的断网急救箱修复下。

网友:
明显是电脑WIN7系统的问题,你PING 下百度,如果通,但是上不了网,就是HOST文件出了问题。

网友:
我遇见过是系统的毛病,最后做个系统就好了!

网友:
把网卡禁用在开

网友A:
本就是个简单问题。为何弄的这么复杂。

网友B(2016-08-22):
看看涨涨知识
バ幸福De右岸
明显是电脑WIN7系统的问题,你PING 下百度,如果通,但是上不了网,就是HOST文件出了问题。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看涨涨知识
明显是电脑WIN7系统的问题,你PING 下百度,如果通,但是上不了网,就是HOST文件出了问题。

网友:
系统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