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31a 触发到0.4掉电 求各位大神 讲解

楼主(2015-06-10):
CPU供电没有   28脚EN 没有电压  往前查    SHDN  是由    vron  和  HWPG  共同为高得来的    现在   VRON   为3.3     HWPG  为 0           (下了哥错误的图    那个图里没显卡供电电杆    原来是显卡供电没出   我现在查 显卡供电条件满足    但是不出显卡供电   芯片型号是1993E      断开他的4脚  POK{HWPG  }的电阻  就不会掉电了

网友:
这是那个地方的图

网友A:
0欧肯定不正常了  换个试试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欧肯定不正常了  换个试试吧

电阻换了   电压还是过不去

网友:
在线等啊

网友:
F31的机子好多是630的显卡问题,加热试过吗

网友:
有芯片先换了再说

网友B:
HWPG是由好几个信号组合而来的。,只要有其中一个信号有问题,HWPG就会被拉低。仔细看图纸要逐一断开信号,就可以找到是哪个电路异常,导致HWPG被拉低。

网友:
掉电的不好搞,蛋疼啊

网友:
前面还有电压没出来,所以EC不发出HWPG

网友:
打个比方,一个单元有6层住户,总开关跳闸了,现在要判断是那一层楼房短路了,造成总开关跳闸。这个你应该会排除吧。

网友:
掉电的机器修起来就是麻烦

网友:
HWPG不是EC发出的,而是由PU13发出的,好好检查下

网友:
看错了,应该是几个芯片PU2、PU9、PU11、PU13都产生了HWPG,送到EC,你查看看几个芯片产生的电压正常不

网友:
只要能触发上电,EC坏的机率就很低

网友:
你再看下HWPG的来源
不是EC发出的

网友:
HWPG是所有供电IC的PG相与,如果一个不正常HWPG都会被拉低,EC检测到HWPG为低就会掉电。

网友:
图纸有哥电压没有   我下载另外个图纸看到  PL24  没电压是  显卡供电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HWPG是由好几个信号组合而来的。,只要有其中一个信号有问题,HWPG就会被拉低。仔细看图纸要逐一断开信号, ...

我下了个新图看到是显卡供电没出  显卡供电芯片条件正常   断开  显卡供电芯片   1993E  4脚 POK   就不断电了

网友:
只有一个个断开,使用排除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HWPG是由好几个信号组合而来的。,只要有其中一个信号有问题,HWPG就会被拉低。仔细看图纸要逐一断开信号, ...

既然查到显卡供电的问题,那就好办了。1,:显卡对地阻值是多少?如果阻值为0欧的话,就得考虑更换显卡了,最好是烧板子看看,有没有什么电容短路的问题,也可以断开电感测量阻值,看看是供电芯片的问题还是显卡的问题,这样你可以缩小维修范围。

网友:
引用 网友A:
0欧肯定不正常了  换个试试吧

楼主还厉害。赞一个。。。。。

网友:
期待维修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