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g4 daor23mb6d0 蓝屏报错!求助!!

楼主(2015-06-10):
hp g4版号daor23mb6d0客户拿来是进水,电流0.4左右以为cpu供电没出来,窃喜!拆开看到一个供电芯片附近腐蚀严重三个电容,一个电阻。把进水腐蚀的地方用洗板水洗净后,依然是0.4左右,量cpu供电正常,后测pl23电感处无电压,看图纸应该是北桥供电,供电芯片供电没出来,看到一个100K电阻腐蚀掉了,正是给芯片供电的。找了一个100K电阻换上后,又重新换了腐蚀的电容......终于点亮,窃喜,装机后发现进系统蓝屏代码如图,安全模式 进pe 拔掉硬盘进PE都蓝屏,bios也刷了。求大神帮助!!

网友A:
仔细看看还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或者换内存,CPU试试

网友B:
硬件等报错 排除BIOS
也只能简单替换 和排除进水位置了

网友:
天意说的挺有道理的,支持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仔细看看还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或者换内存,CPU试试

内存换了 cpu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B:
硬件等报错 排除BIOS
也只能简单替换 和排除进水位置了

当时腐蚀了两个电容,有个空位,我找差不多的补了3个电容,不可能给这有关系吧

网友:
MEMORY PARITY ERROR 内存奇偶校验错误    再查查内存那一块,看看供电正常不,检查下负载供电那的排阻腐蚀了没有

网友:
换条内存,重装系统估计好了

网友:
换换cpu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