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无复位求助丫丫

楼主(2015-06-10):
主板没有复位 找到了原因但是不知道他为什么没产生PG信号 因为没有IO所以没换过 貌似供电条件正常 求高手指点

网友A:
供电啊时钟都没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啊时钟都没问题吗?

供电有  时钟也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