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2N68-AM SE上电自动开机跑至D5掉电维修OK

楼主(2015-06-10):
M2N68-AM SE上电自动开机跑至D5掉电维修OK
好多年没发帖,没分了,发个简单来赚分
故障现象如上面所述
上表开查,掉电后不能再次触发,故以为有短路,可每次都跑到D5才掉,首先放电,查开关脚电压0.45v,不正常,原来PWRON#一直有效了,追出发现一个822,上拉电压正常,直接换掉822,上电不自动开机了,触发正常亮机

网友:
这个板子,822的故障出现的很多的

网友:
没图你说的这个822在什么位置?

网友:
IO附近  还有一个通病就是HT VLD 信号的822排阻

网友:
不明白为什么822排阻容易坏,其他排阻坏的频率没有这么高。

网友:
不错,把电阻的问题都纠出来了

网友:
又是一例华硕排阻问题。

网友:
多谢,这事两例了。

网友:
822太多了.很多问题.

网友:
要是配上点位和实物图的效果会更好

网友:
刷BIOS    换板子

网友:
就不上图了,位置在开关排针旁边

网友:
822真蛋疼啊

网友:
排阻又不值钱,为啥还那么容易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