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出炉的联想G470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5-06-10):
长话短说,前天接的联想G470,触发1A不亮,换内存试了下打发走顾客。

拆机裸板量无集显供电,按时序测得其他电压信号均正常。刷BIOS无果,见EC被动过换之老样子,换桥涛声依旧。

回头按时序再查一遍有发现!
PM_DRAM_PWRGD 先前测得U1 pin2 3.3V就没管它了,这回量了下4脚0.58V,不正常,量得+1.5V_CPU_VDDQ过R30电阻1.5V,表笔量得R30电阻到U1 PIN4断线。飞线搞定。

网友:
要是先查了 SYS_PWRGD就免于换桥了 ……

网友:
很不错的说,理论基础扎实

网友:
理论基础扎实

网友A:
断线会导致比较器输出0。5V啊,什么原理呢?

网友:
楼主理论基础很好

网友:
有电路图就好量,没有的话只能靠经验。谢谢分享

网友:
理论不错,好技术。

网友:
维修要先静查后动?

网友B:
SYS_PWRGD为什么不先检查下

网友:
很不错啊,赞一个。。。。。。。。

网友:
细心啊,以后还是得细心

网友:
电流1A了 就不可能桥问题了,0.6左右的集显不出 有可能桥问题

网友:
这也算的上是秒了一台,

网友:
心细好呀。

网友:
不细,差点就不想修了。不然也不会去干桥。吐槽下这烂板,这么短的距离居然断线。

网友:
维修就是在走弯路中学习到新东西的。

网友:
没图纸就难查了

网友:
你头像咋那么猥琐。。。

网友:
那边断线都是通病了

网友:
细心的活啊,理论还是蛮好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断线会导致比较器输出0。5V啊,什么原理呢?

断线 导致电压只过来一点

网友:
怎么断的线

网友:
真棒。学习经验。

网友C:
先出独立显卡供电,还是集成供电呀

网友D:
这个帖子好早就有人发过了

网友:
前几天也修了G470不出集显供电,换南桥没好。当时能看到楼主的帖子就好了

网友:
维修功底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先出独立显卡供电,还是集成供电呀

独显供电先有,集显供电最后出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个帖子好早就有人发过了

修的时候翻过论坛,没找到相关帖子,是我孤陋寡闻了吧,做这行时间也不长,经验不足,还是要多上论坛多学习。不过这问题确实是自己花了时间找到的。还以为之前没人遇到过。

网友:
思路清晰,要跟你学习学习

网友:
信号不正常   楼主的思路不错
直抓正点

网友:
引用 网友B:
SYS_PWRGD为什么不先检查下

U1 2脚有了3.3说明SYS PWRGD是正常的了,此机是断线故障,思路应该放在内存复位与不跑码上面

网友:
换板子啊  保险

网友:
虽然简单几句,但有图非常明了,而且不出集显的真没多少贴子

网友:
非常受益,又一例 跑1A不亮的。PM-SYS-PWRGD-BUF不正常引起

网友:
这类故障确实比较难修,跟跑马挂钩的,能修好就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