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55G 不触发

楼主(2015-06-10):
今天接了一台ACER 4755 待机0.08
拆机后用示波器打波形如图:

图上的波形很明显电容有渣波。。立即更换电容

换好了的电容波形如图:

待机0.02也正常了.。可以触发。。
写的不好请原谅。。。谢谢。。

网友:
看似示波器抓波秒杀的节奏

网友A:
算是个小通病吧

电源真干净 ……

网友B:
泰克的示波器,楼主是工厂还是外面开店,这个波波好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泰克的示波器,楼主是工厂还是外面开店,这个波波好贵

小弟是开店的。。。

网友:
楼主真历害有一手

网友:
电源是干净,可是只有3位

网友:
等我赚到钱了也买个波波试试,有的掉电太快根本抓不到

网友:
波波秒杀一切。。

网友:
换电容 : 电源是干净!!!

网友:
可以   这样才是快速维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算是个小通病吧

电源真干净 ……

嘿嘿 我也注意到了  电源确实干净

网友:
波形对比很清楚

网友:
只说波形电容 具体不说一下 也好学习嘛

网友:
是哪个点的波形,楼主能说说吗?

网友:
又是3 5V的通病吧?

网友C:
楼主应该说哪个电容的问题,让同行的参考,否则此贴意义不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应该说哪个电容的问题,让同行的参考,否则此贴意义不大,

是3V 5V 电容

网友:
干嘛你们将留意我的电源。。。

网友:
小弟啊,你要搞死哥哥了,侧哪里也上个图,给个波波我不会用啊

网友:
泰克还是比较不错的选择

网友:
波波大神啊 能教教我怎么用吗

网友:
大电容损坏,通病。

网友:
用示波器修主板这么轻松,以后得学学怎么用。

网友:
写的太少了吧 都看不懂

网友:
没有示波器还真不好找啊

网友:
一直就想买个示波器..能快速找到问题,提高维修速率

网友:
一定15V升压出问题

网友:
shi bu qi you dianbuhuikan

网友:
楼主 在那里开店吗 可以 加我qq吗 相互学习 1035852464

网友:
这个是同病吗?直接找到故障点

网友:
简单 简洁,就几句话 这就是快修

网友:
示波器真好用

网友:
水一分水一分

网友:
有波波就是秒杀的啊

网友D:
楼主厉害直接秒杀了啊 我没有示波器,你的图片是打哪里的波形啊?
weisiang
3V 5V 电容
详情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厉害直接秒杀了啊 我没有示波器,你的图片是打哪里的波形啊?
3V 5V 电容

网友:
你不打算说是哪里的电容吗?

网友:
用示波器 修电脑 很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