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葩E40 intel 独显4G以上内存不认独显

楼主(2015-06-10):
快下班电脑城卖家拿来一台E40 intel 独显本子,说原本2G,换固态加内存做系统发现进系统不认独显,用各种驱动软件(包括联想自己出的驱动软件)都检测不到显卡,我接过来用2G进系统正常。加一条2G就不认,设备管理器没有显示设备,在系统设备下多了一个pci什么的感叹号的东西应该就是显卡,然后我加4G内存一共6G用我自己的固态里面有win7 64位系统直接进去,万能驱动重启后一样的问题,然后做安装板系统,完事还是一样,用单条4G还是不认显卡,换U还是一样,下班时间到了,关店,,,

有大神碰到过吗?

网友:
没遇到过,确实挺奇葩的

网友:
这真没遇到过

网友A:
你换的是不是新款低电压内存?换老的DDR3内存试下,好了告知下

网友B:
没见过,换频率低一些的内存,双面内存芯片的那种。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设置。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换的是不是新款低电压内存?换老的DDR3内存试下,好了告知下

老的1.5v的内存。频率1333的

网友:
我也认为是内存电压或是频lu不支持引起的,可以重点下手   成了就告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没见过,换频率低一些的内存,双面内存芯片的那种。进BIOS恢复出厂设置后再设置。

嗯,明天看看。谢谢

网友:
这显卡很爱虚焊!!可以风枪吹下 看看能不能认到

网友:
我也没有遇到过,显卡坏掉的倒是碰到挺多的

网友:
去电池试下清空BIOS,实在不行可以考虑升级一下BIOS试一试.

网友:
换另外一个插槽看看。

网友:
进BIOS设置出厂状态再看看,是不是装系统后给禁用了?还不行 的话,可能真的出问题了

网友:
E40的机子有一些内存不支持

网友:
还是多换几条内存试试吧  现在的机器 啥问题都有

网友:
碰到过一次,没弄好,内存换过N条

网友:
台式遇到过单面的不认双面的认有的机子

网友:
上打指卡 看看2个通道的阻值一样吗?

网友:
上2条 2G =4g试试。 不行刷下BIOS 再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