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yo 是不是有cpu无供电通病

楼主(2015-06-10):
最近连续接到soyo的主板,都是cpu无供电,【其它供电都正常 】  主ic是8859m  小ic是 BD=EG  只有一块加焊后正常,其它的换ic也没供电出来
我是个小白,只知道最基本的电路,实在是没招了,特来求教各位大神,soyo这板是不是有这通病?,如果有,是哪里的问题,感激不尽

网友:
索尼的修的极少

网友:
索尼的不会,,,,

网友:
是梅捷主板吧  哪是索尼哦 你看看芯片供电和开启信号正常吗?

网友:
H61,,的板子么。。??好难修

网友:
梅捷主板      按时序来查啊    是英特尔H61  还是AMD啊        无CPU供电输出    查电源芯片工作条件    EN脚

网友:
这个是梅杰哦.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了很多块啊,梅捷的  我换了8859和BD芯片 还是不出电压啊,供电开启信号  DVD  DVDA都是正常的啊

网友:
很多三线厂商都喜欢用RT8859M

网友:
查芯片供电开启脚 还有BOOT角 看mos管G极有没波形

网友:
还有VID也很重要 我从曾经遇到一个无VID的

网友:
我觉得LZ应该查下电源管理芯片的条件,,,说不定是没有供电呢,,,或者就是EN信号没有开启,,,要么就是VID组合不对,,,,查查总会找到问题的

网友:
每个板子都 有吧,

网友(2015-07-11):
梅捷H61的板,时亮时不亮,好难修呀

网友:
这个换供电芯片然后就是找反馈吧

网友:
URDYDOT87P9P7GA7WUukfdykfyuf股份与

网友:
wo hai my yudao guo   ni kankan dashengzm shuo

网友:
看看长管是否有短路       CPU的供电芯片的 供电脚  开启脚   vid

网友:
查 VCC PVCC  BOOT EN   vid组合

网友:
梅捷大哥! 还索尼- -

网友:
没把握  不要乱修  会扩大故障

网友:
主板的型号不明确,基本从EN信号开始查起.

网友(2015-08-17):
这种板无所谓通病,,毛病多得很,你还是按时序一步一步来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