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
优派VA1908W电源板输出端哪个为ON脚? 第一脚怎么一直为高电平

楼主(2015-06-10):
一台VA1908W 冒烟,查高压板烧坏,拟用通用高压条代替(断开原高压部分的供电),但换上去后接第一脚为on脚时不管有无信号均为4.95V(此脚和第二脚ADJ已和原亮度部分完全断开,电路板用小刀划来了,开机过程会有变化,但显示黄灯后却为高电平4.95V了),使灯管一直亮(无信号时也一样),工作时调节亮度,第二脚有变化,应为ADJ脚,第3-4脚为+5V,5脚地,6-8应为音频控制部分(板上无元件),,是改装的板子影响了电压还是图像板本身有故障,能判断是哪个东西故障吗?

补充内容 (2015-6-13 20:55):

驱动换后一样,只接电源和地到驱动板,黄线在有信号为0,无信号为5V,难道这个高压一体板是反相的?,如果要用通用的高压条如何改?

网友:
你断开开关信号线 。开和关测量都是高电平  证明驱动板问题  把开关信号线飞线屛线上5V上就OK了。看看我的成功帖子http://www.chinafix.com/thread-439818-1-1.html

网友:
刚仔细看过此文,思路很好,但实测量我这个板,屏线1-3脚始终为4.95V,关机和无信号时也一样,是不是没得改了

网友A:
仔细测量驱动板上有一电压跳变,从2.35V左右到0,请问2.35V能作开启高压板的ON信号不?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仔细测量驱动板上有一电压跳变,从2.35V左右到0,请问2.35V能作开启高压板的ON信号不?

晕  你连开关信号线都没弄清楚。就改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晕  你连开关信号线都没弄清楚。就改板?

开关线为黄脚,现准备换驱动板

网友:
驱动换后一样,只接电源和地到驱动板,黄线在有信号为0,无信号为5V,难道这个高压一体板是反相的?,如果要用通用的高压条如何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