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L-IG41M 1.0 无复位

楼主(2015-06-10):
联想品牌机主板,L-IG41M 1.0,能通过开关上电,测CPU电压1.1V 内存1.5V 南桥1.5 北桥1.1 时钟也有,CK505_PWRGD 3.3V  VRMPWRGD_ICH 也有3.3V,A15 电压0.1V左右,手模南桥 声卡 网卡等无温升,无复位不跑码,短接开关针4秒能断电,求助维修思路。。。。

网友A:
有了vrmpwrgd还要有pwrok信号当然南桥本身供电和时钟正常的前提下就会发出cpupwrgd和pltrst和pcirst,pltrst会发出cpurst让cpu复位,开始跑马。

网友:
如果有说的不对的地方,请指教

网友:
不要乱。。。只需要查 PLTRST 电路就OK了。。。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CPU供电---时钟   -----RESET

网友:
测下南桥的条件 具备不 具备的话 换南桥哇 这板子换桥 吧 !

网友:
gb的南桥坏的很多的

网友:
有碰到过这种故障,是没总线电压。

网友B:
先看时钟有没有全部发出时钟型号。然后再看看南桥需要发出复位的各个条件:CLK和PWRGD

网友:
换南桥试试

网友:
量一下复位脚对地值,拆声卡,网卡,换桥。

网友C:
查一下IO发出的PWROK,ATX电源的第8脚PG,进IO是5V,IO就要发出PWROK是3.3V,少了这个PG也不会发出复位,然后重点检查时钟,好多都是供电 PG 正常了,时钟不正常,造成的不跑吗 等等

网友:
先测下时钟的条件,时钟确定好了再说

网友:
复位是什么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有了vrmpwrgd还要有pwrok信号当然南桥本身供电和时钟正常的前提下就会发出cpupwrgd和pltrst和pcirst,pltrs ...

谢谢回复,是电源的问题,本来试机的时候换的是我自己的电源,本身是个好的电源用着正常的,前几天不小心从桌子上掉了下去,我捡上来通电试了下电压什么的都有就没注意了,谁知道摔了下电源没有PG信号了,电压为0,我上主机测试的时候就没有测量PG信号,后来发贴后不心甘,量了下IO的84脚PWRGD居然是0V,82脚PWRGD_PS也是0V,才想到电源有问题,后来换个电源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先看时钟有没有全部发出时钟型号。然后再看看南桥需要发出复位的各个条件:CLK和PWRGD

谢谢,是IO没有收到 PWRGD信号。

网友:
没BGA设备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查一下IO发出的PWROK,ATX电源的第8脚PG,进IO是5V,IO就要发出PWROK是3.3V,少了这个PG也不会发出复位,然 ...

谢谢,后来查到是自己使用的电源摔了一下结果没有PG信号,本来觉得自己用的电源是好的就没注意大意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谢谢,后来查到是自己使用的电源摔了一下结果没有PG信号,本来觉得自己用的电源是好的就没注意大意了。

你这是逗我么,弄了半天是你的电源坏了

网友:
查IO,换南桥

网友:
这个板子的 COU底座容易氧化掉点 你查查看

网友:
ATXPWRGD 报废导致 主板发不出RST#?

网友:
这个板子我修的多,你看看SATA那里有2个小3级管,看看那个大一点的有3.3V输出没有,一般是电阻坏或者管子坏导致的,如果有,基本就是干桥了

网友:
晕倒,楼主真人才

网友(2015-07-15):
我之前修了一个换的南桥好的,,这个板子南桥最爱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