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32E700S 开机显示网络连接启动显示完成就屏幕一亮已灭

楼主(2015-06-11):
故障现象;开机显示网络连接启动显示完成就屏幕一亮一灭。没图像 没声音  触摸按键板和遥控器也不起作用。从故障现象看判断为驱动板问题。拆机测量24V12V5V正常。只有开关信号线电压跳变从而证实判断驱动板有故障是正确的。修机原则先要排除外围电路是否有问题引起。我拔掉遥控接收板和按键触摸板插线在开机。奇迹出现能正常进入电视界面。证明故障在外围电路上。我测量触摸按键板4条排线电压。除负线外 其他2条为3.3V  有一条为1.7V明显不正常。试拔掉1.7V的线开机正常进入电视画面。由此判断触摸按键板坏了。网上定了一块触摸板换上故障排除此机修复。

网友A:
当初应该把所有按键拆掉试试,要是好了,换按键就OK了!

网友:
论坛里真是高手如云,怎么我就没接到像这样的呢,这比修个主板好多了.........

网友:
楼主,你说的按键是指电源开关键吗?这种情况拆掉开关按键就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当初应该把所有按键拆掉试试,要是好了,换按键就OK了!

你是幼儿园毕业的吗?没看文字描述。我说了是触摸键的。没按键怎么拆按键?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是幼儿园毕业的吗?没看文字描述。我说了是触摸键的。没按键怎么拆按键?

  LZ ,不好意思,我以前上过幼儿园,现在我上初中二年!你没上过幼儿园吗?
就知道换整块的件,我的意思是研究研究能不能修好!

网友:
又学习到一招,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