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电流到0.22掉电,反复从0.01到0.22,三次然后掉到0.01不动了

楼主(2015-06-11):
客户拿来联想G480,开始听他说有进水,处理后到LOGO后掉电,从迅维网下了BIOS  南桥和EC的刷了以后开机不掉电了,但联想LOGO没有了,想着把LOGO刷回来,刷回原机备份那个4M的,恶梦开始了,开机0.01到0.22,反复掉电三次后,回到0.01后不动了,不知道怎么办了,求大神们思路,从那里查起。

网友:
刷回原来的也是两个 都得刷

网友:
继续 刷,二个都要刷,还是不行要查查外设芯片有没有进水了

网友:
二个原机都刷了还是不行

网友:
不会程序片坏亟

网友:
bios芯片有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啊

网友(2015-07-16):
搞好了没 我也是你这情况 但没进水

网友:
CPU供电没有出来,这款机会掉电重启的。

网友:
我也有台  试试看

网友:
应该是没出CPU供电,查查供电芯片的条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