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hone5s不开机,检测点除了3V的点测不到之外,其他正常,请大侠指教!!!

楼主(2015-06-11):
有台IPHONE5S进水后不开机,换过U2,U3都不行,开机检测点除了3V电压的点没量到电压之外,其他点正常,复位电压也没有,请问各路大侠是什么问题,如何解决,谢谢!!!

网友:
哪里的复位电压,详细点

网友:
复位电压没有,查复位信号相关的芯片,有短路的会引起复位信号全都没有

网友:
找个有3V的电压引过去看看 如果正常就是它的原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