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5 不触发案例

楼主(2015-06-11):
故障:裸板用可调电源接上待机电流0.1A  按开关无反映 测开关有电压 按下也有跳变 晶振起振 3V也有EC得到待机电压 最后刷BIOS解决 完美亮机

网友:
待机的电流有0.1A这么大吗。

网友:
楼主,你修的DV5的板号多少?

网友A:
是刷EC的BIOS吗?

网友:
待机电流确实大,正常待机电流0.01--0.03,少量特殊机型除外,你刷好了,那就是BIOS程序出了问题,导致其它电压被EC搞出来了,这问题我是没见到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刷EC的BIOS吗?

对阿   EC的程序

网友:
刷完待机还是那么高吗

网友B:
要是待机 0.1 一般会查供电
待机太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要是待机 0.1 一般会查供电
待机太高

我说错了  0.01

网友:
请把BIOS发上来 方便下家

网友:
EC参与触发,DV系列好多这毛病。

网友:
只能是EC的脚位配置错误,

网友:
有没有BIOS,传一份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