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侠给想想办法把,不然这显示器就要仍了!

楼主(2015-06-11):
两台15“LCD显示器一样的故障,就是开机图像(有内容)一闪就没了显示黑屏,但拔去屏到控制板的数据线则可看到背光显示白屏,说明高压条是好的,这是控制芯片GENESIS gm2621-LF 或程序SST 25vf010a的问题?还是电压的问题?屏放到其它机上测是好的,机器没有型号。

网友A:
还是 电源板问题吧  ,估计是 5v 带不起来   看看电源板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电容换一下看看。老点的显示器  也可能高压部分 的三极管击穿了  ,既然能显示瞬间正常,应该跟屏没太大关系, 别扩大故障。

网友B:
这种问题遇见做常用的就是电容鼓包的

网友:
显示器发过来包搞定!

网友:
灯管或电容

网友:
是不是联想机器

网友:
不知道,没任何型号。

网友:
高压条跟屏是好的。

网友:
感觉 电源板 和灯管之间存在不良 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是 电源板问题吧  ,估计是 5v 带不起来   看看电源板电容是不是鼓包了。 电容换一下看看。老点的显示器 ...

我也估计也是电源的问题,但拔掉屏线显示白屏,背光亮度看似正常不会熄灭,这就纳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种问题遇见做常用的就是电容鼓包的

电容没有鼓包。

网友C:
有点像5V供电不足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点像5V供电不足

谢谢朋友,是控制板上3.3v稳压器1084-33pe坏了,5v输入但输出只有2.8v,在其它旧版拆了一换上好了,这是两台触摸工业显示屏,拾金路上多谢大家的帮助!

网友:
还是电源的问题大一些。。

网友:
检查屏线哦

网友:
先查电源供电,还有驱动板上的各转换供电情况。

网友:
一般都供电引起的不良

网友:
电源可能性大点 还有老的15寸显示器热插拔兼容性不好 主机重新开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