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闪一灭

楼主(2015-06-11):
显示器一闪一灭,亮的时候能看到画面,等一会就灭掉了

网友:
是否开关键短路了

网友:
电源、高压部分,,及灯管都可能的

网友:
亮一下就灭的时候,看下指示灯是什么颜色的?

网友:
灯管测下!

网友:
查高压板和灯管。

网友:
高压板。灯管。和按键

网友:
打开显示器看一下,有可能是电容爆了

网友:
电容爆了应该是不闪了吧

网友:
电源,高压板,灯管都能引起这样的现象。

网友:
灯管;有可能
高压都

网友:
供电 高压线圈 灯管 分辨率过高都会引起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