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500超极本

楼主(2015-06-11):
有时能开机,有时开不了机,开不了时候cpu少一路供电,求解

网友:
这本是板载cpu

网友:
在线等大神啊,急急急急

网友:
更新BIOS试试 看下内存

网友:
楼主最好有图纸,修起来方便.

网友:
CPU少一路供电,你可以查查PSI和DPRSLPVR这两个信号!

网友:
主板摔过么  有没有 形变

网友:
请问 楼主有这机器的图纸吗

网友:
找图纸修修

网友:
这种机器不好修呀。

网友:
看看进水的地方有没有电阻腐蚀的严重的有就换了

网友:
那应该跟sb有关了  查条件啊 为什么不出cpu供电

网友:
应该是BISO问题吧,刷个BIOS试试。

网友:
这机器跟S400的图纸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