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电路yh78d3求图纸

楼主(2015-06-11):
请问各位大神,yh78d3的主板供电-时钟-复位都有  就是不跑马   BOIS刷了还是不行  救指点  谢谢

网友:
科脑主板,这板子还从来没有见过电路图呢,指定找不到,,老老实实按步骤修吧

网友:
主板嘛  三板斧干吧   ADM干北桥  INTEL 干南桥!  IO也可以换个试试

网友:
干了双桥了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