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H61M板COMS里面显示12V电压超高为接近15V,红色。进系统30分左右就会重启

楼主(2015-06-11):
华硕H61M板COMS里面显示12V电压超高为接近15V,红色。进系统30分左右就会重启。
是不是主板的PWM控制芯片问题比较大呢

网友:
coms还是cmos

网友:
主板BIOS 里面关掉这东西看一下

网友:
官网下个BIOS升级一下,有时候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直接刷BIOS....

网友A:
去查12V到IO的反馈引脚,看下那两个分压电阻是否有问题,这个是个通病,找到了就能修好

网友:
华硕主板这样的问题真多~

网友:
换电源试试啊。。。

网友:
有可能是电源问题啊。。

网友:
看看测温的热敏电阻

网友:
换电源刷bios先

网友:
刷BIOS 查温控+

网友:
电源换过,BIOS 还没有刷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去查12V到IO的反馈引脚,看下那两个分压电阻是否有问题,这个是个通病,找到了就能修好

大神我就问问12V到IO的那个反馈引脚叫什么名字,,我上次问人,,没人回答!!!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大神我就问问12V到IO的那个反馈引脚叫什么名字,,我上次问人,,没人回答!!!

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只是看过相关的帖子讲过这个问题,都是修分压电阻好的,你可以在迅维搜一搜相关的帖子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具体我也不知道怎么叫,只是看过相关的帖子讲过这个问题,都是修分压电阻好的,你可以在迅维搜一搜相关的 ...

论坛就一个这样的帖子,,而且不同的板子名字不一样,,自己没遇到过,,还真搞不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论坛就一个这样的帖子,,而且不同的板子名字不一样,,自己没遇到过,,还真搞不清楚!!

我也是没修过,就是看着华硕板子的帖子,知道这个通病,如果是我修,也是要去跑线去追

网友:
楼主要是会用点位图就能修好

网友:
此板没有点图,请找IO芯片的PFD,根据引脚定义查找VIN脚测量电压,所有VIN脚电压相近,如果偏差大的从引脚跑线,更换相连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