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b460e 开机电流电流有上升到1.2A 就是不显

楼主(2015-06-11):
联想b460e 开机电流电流有上升到1.2A 就是不显,看似正常 外接也不显,论坛上说是bios问题。也刷了 一样,索性做桥吧,结果还是不显,有加焊了显存,无果。。。。 不知各位大师们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么

网友:
你是不是 刷BIOS 刷错了

网友:
加焊下 南桥吧。

网友:
B460E通病是都CPU和显卡供电问题多,仔细查一下这俩个供电。

网友:
查CPU,显卡,最后查屏的条件!

网友:
有跳变吗 有就换显卡

网友:
cpu供电查查

网友A:
1.2的话一般就北桥和显卡问题
被禁止访问
兄弟看错了 以为是B460了 不好意思哈
详情
被禁止访问
兄弟 你在灌水吗 ?还有北桥吗 PCH懂吗
详情

网友:
看看自检有无过内存,当然前提要有波波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这块的问题

网友:
查下LVDS对地阻值,联想的很多机子不显示南桥坏的也挺多的。

网友:
看电流修机子,需要非常丰富的经验。新手要试,除非有相同的机子对比。确实想修好这样的机子,波波买一个吧。

网友:
麻痹的,情况一样啊

网友:
发电流跳变出来 有可能是显卡有可能是其他的 要看电流跳变才好判断

网友:
这样好的也修坏了啊

网友:
上升1.2A有无跳变,不能看电流判断的

网友:
同样问题啊 呵呵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
用波波打一下

网友:
看到B460 就上火,记得第一次搞B460(铁壳场管坏),结果不小心搞的太短路U也废了,直接就扔了……现在回想心还有嘣嘣跳,毛病太多,遇到这板子确实有点发怵

网友:
解决了 还是得看电路图,屏接口上的BLON OUT 没出来,该脚与ec相连,ec没坏,ec上还有个BLON IN  没进,这个BLON IN 与显卡相连 果断换显卡 o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2的话一般就北桥和显卡问题

兄弟 你在灌水吗 ?还有北桥吗 PCH懂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1.2的话一般就北桥和显卡问题

兄弟看错了 以为是B460了   不好意思哈

网友:
我刚问了下师傅,他说外接和内置都不显,查下显卡的工作条件。有可能显卡坏,他之前修过这种机器,或者先简单的,,会不会是BIOS下错版本了,或者别人上传了一个坏BIOS,,先多试几个。

网友:
先刷BIOS  然后查下显卡的供电,貌似这个机器有个显卡供电会偏低的,,不行只有换显卡试试了。。

网友:
各电压正常吗   正常的话在确认一下BIOS程序看看  也可能是内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兄弟 你在灌水吗 ?还有北桥吗 PCH懂吗

其实我真的在灌水,没分,也没去想是否PCH。不过独显不过就0.9,能1.2应该就到显卡,大多就是桥和显卡。

网友:
看看有没有过内存,或者在刷个BIOS试试

网友:
拔内存来判断跑到了哪里,,,没变化基本上就是不跑码,有变化,就可能是档显卡

网友:
我现在手里面还有一块有待机不触发的!

网友:
加焊一下ec吧 上次遇到过这样的问题 加焊ec解决

网友:
内存,北桥都有可能呀。

网友:
查查内存有没有波形。

网友:
唉,好坑爹

网友:
换个CPU看看吧

网友:
显卡供电查一下吧

网友:
这机子南桥容易虚焊,加焊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