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80进水,不出集显电压

楼主(2015-06-11):
显卡背面有进水的痕迹,,把内存拔了电压跑到0.7几,没有集显电压。。插上内存电压到0.7几立刻掉到0,。2几CPU电压都没有,,不知怎么回事。大师救一救
cpu
显卡

网友:
上内存掉电 先换下内存 感觉还是内存这部分的问题

网友:
读过内存才会输出集显

网友:
先测下各路供电看有短路的没,找图纸按时序查,应该是有电压没出来掉电保护。

网友:
进水的 ,你仔细查看进水的地方 有断线或者电阻腐蚀

网友:
bios刷一遍

网友:
板子正常跑码才有集显供电出来的。。

网友:
断线了。。接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