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syrevery搜索的这些分区表是什么,C盘没了

楼主(2015-06-11):
这些一点点大的分区是什么分区,怎么DEF盘的卷标都能搜的出来就C盘搜不出来了。不知道是不是重装系统了的原因,会不会是覆盖了。什么软件可以把C盘找回来呀。这个软件不知道能不能把搜索出来的分区表保存下。每次重启后又得重新搜索分区表了。

网友A:
你用磁盘精灵搜一下试试

网友B:
用diskgenius搜一下肯定有系统分区

网友:
LS说的很对……

网友:
你重装系统,,已经覆盖了源文件了,,怕没办法恢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用磁盘精灵搜一下试试

下来看看。之前没听过这个软件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用diskgenius搜一下肯定有系统分区

有系统分区,好像是现在的大小,原来的搜不到了

网友:
重装系统后,已经覆盖了,不可能恢复了

网友:
你用了还原分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