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236v3L 接VGA 无信号进来

楼主(2015-06-11):
Philips 236v3l 接主机 还是显示 无信号,有人说 刷程序。 不知道这种显示器怎么刷 ,恳请各位大神们分享分享
显示器

网友:
和刷BIOS一样的刷

网友:
接口也要查呀

网友:
VGA那里小六脚IC坏了

网友:
不会的直接换驱动板就好了

网友:
最好先测VGA 的HVRGB信号有没有短路

网友:
123、12、14、13、15都查一下先

网友(2015-07-18):
用编程器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