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7H55-M关机不断电

楼主(2015-06-11):
主板型号:P7H55-M
故障现象;正常关机不断电
主板的故障为在WINdows中正常关机后,显示屏无显示,但是诊断卡显示“——”。
1.在WINDOWS中正常关机后电流是先要将主板的核心供电,总线供电,桥供电,内存供电——关闭。测量VCORE核心供电和-L5VDUAL内存供电都64正常,没有被关闭。
2.再测量O-PSON#-R信号为0V低电平。表示主板没有关闭ATX电源
3.测量IO芯片W83667HG的64脚S-SLPS3#信号电压为3.3V,断电测阻值为363欧《正常为356欧》明显偏大。因此判断该信号连接的零件开路。
4.测量OUI芯片64引脚上的S-SLPS3#信号与OC500之间的阻值时发现两点之间开路。
5.目测发现OC500严重氧化,1脚下有断线,补线后故障排除,,,完美解决
                               请叫我秒杀哥欧耶

网友:
原来是台式机

网友:
楼主发错板块了

网友:
秒杀哥,呵呵,好名字,注册版权了吗?

网友:
刚好换了个不断电的IO,赞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