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411S进水机 一波三折维修

楼主(2015-06-11):
机器送过来就知道进水,键盘上都进了霉斑,不管三七二十一,先拆机放烤箱4小时,拿出来一看还好,就待机部分和EC附近进水。测试待机5V.3.3V 微短。拆两电感,喔弥陀佛,幸好后级不短。待机部分好修这里就不详述了换了51125 VREG5 VREG3两电容。自动上电亮机。装机完毕。按开机,擦擦,居然没反应,拆按键板以为开机线没接,但是接的好好的。又要拆机晕死。HP的机器你们知道的,拆机麻烦死了。老老实实的看图纸。待机有3V5V,开机键上PWR_SWIN#_3也有3.3V,按下开机键有3.3-0-3.3跳变,量开机键到EC的79脚没断线。
现在比较明朗了,要不就是南桥没收到开关信号,要不就是收到没动作,毕竟EC和南桥靠的很近,也有可能桥下进水,想到这里背后一阵凉气,动桥大工程啊还有红胶。先测试PWR_SWIN#_3到南桥的部分吧。PWR_SWIN#_3经过Q77到达南桥的R3,信号名称变成PWR_SWIN2#_3,按下开机键的同时Q77的3脚居然没跳变,果断从EC79脚飞线到Q77的3脚 。按下开关终于有反应了。这次学乖了,先不上壳,接屏。待机怎么变0.12V。难道哪里又短路?只能慢慢排除原来摄像头居然短路了。到此维修结束。

网友:
进水机器就这样,问题多~~

网友:
不错的维修经验

网友:
进水的机器问题多

网友:
也不好弄  不过还是学习了

网友:
进水的机  有点小麻烦

网友:
进水机器就是问题多,不好修,这机子拆装还很麻烦,修这款机器都要拆装试机两三回才行,费劲

网友:
刚入行时收到这款机,给80元我也不清灰啊,把键盘拆开了才知道多麻烦啊,怕拆了开不了机就麻烦了

网友:
进水的机器就两种情况 要么洗刷刷就好了 ,要么就难修道要死

网友:
呵呵,摄像头那么远哇,

网友:
摄像头是怎么进水的,那么远

网友:
把摄像头排除的过程应该很辛苦啊,经验还是挺好的

网友:
厉害啊  我这个板子一半修起来都是直接买板子

网友:
我现在碰到VREG5电压偏低 芯片换掉、后级断开,还是偏低~懊恼~!

网友:
额外可调电源送个5V到VREG5就可以OK啦

网友:
进水好烦,正在修一台,一时行,一时不行

网友:
每次修进水机器都感觉头大

网友:
进水的,好修,刷刷就好了,不好修的,腐蚀短线

网友:
不错  思路清晰

网友:
腐蚀断线很麻烦 ……

网友:
最喜欢进水的机器了  价格可以收的很高  修不好换板也好说话

网友:
4411还有人在用,设计缺陷

网友:
进水机维修要得就是细心

网友:
我也遇到过一台进水的,好像这机器开机有点不一样,就那个Q77.后来放一天 好了,用一会又不行了,最后加焊南桥好的

网友:
这样都维修好了      不愧是讯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