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时好时坏,就是有时候能正常开机,有时候就没有待机

楼主(2015-06-11):
前几天来了一个sony VPCEA47EC 版号是m961-mp-mb-mbx224,客户说开机时候弹出什么菜单,开机一看,就是不开机啊,放这里修吧,拆开,hm55pch,量开关键有高低高变化,有量到EC的94脚 也有高低高变化,查EC工作条件 供电,时钟, 复位都满足了,看了是他坏了,npce783,没有备货,在上电试一下,上电了,感觉电流时亮机了,接上屏在试一下,又不开机了,刷了pch的bios,EC的bios,都是一样的结果,什么情况啊。反复试又有几次是亮的,大多数时间都是没有待机的,先把开机版去掉排除,拔掉bios电池,看看能不能亮,试了几次还是有时候亮有时候不亮,无语了,都不知道怎么办了,师傅说给你订一个EC吧,试试 ,我说比一定是EC的事,怕白订了。最后加焊了一下EC,重新插了一下开机版,就好了,试了很多次都能开机 ,没有一次失误过,看了是好了,心里总感觉没有底,先观察观察,反复试试吧。

网友:
先试试稳定性吧

网友:
原来是EC虚焊引起的啊

网友:
没焊好把   空焊。。。

网友A:
是不是EC虚焊了?没看明白

网友:
索尼的机器 一般都能BIOS电池有关

网友:
估计就是ec虚焊了,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EC 虑了会有很多问题。

网友:
空焊了吧。。

网友:
可能要返修 有些EC有问题 加热一下又可以用段时间 又要坏 还是换EC踏实点 这个EC也不贵的吧。。。

网友B:
我遇到过,机子就是不太稳定,得多试试

网友:
EC一般是不会虚焊的 要不是EC的问题要不肯定还有别的毛病

网友:
这个板号机器IO容易空焊还会掉电也是IO空焊问题

网友:
不错,很好的经验。。。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EC虚焊了?没看明白

应该是,开关板上的线也弄了,心里没底,还的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遇到过,机子就是不太稳定,得多试试

是啊   我也是第一次遇到,不知道是虚焊还是EC本身有问题

网友:
手工大家都要好才行。

网友D:
像这种的,你要等到他出问题的时候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无待机不触发。凭空猜测没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路径。

网友:
引用 网友D:
像这种的,你要等到他出问题的时候测,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无待机不触发。凭空猜测没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 ...

应该是EC的事

网友:
楼主。我有两片一摸一样的板子。一片是MBX-224,一片是MBX-249,都 是一样的问题。有时候能开机。有时候不能开机。有时候没待机。我无语了。。。。有时候有待机。EC加焊过。南桥换了。后来直接买了主板。这板也不是很贵。才两百多。。

网友:
有好多机器都是加焊EC好的,。。。。。。。

网友:
还有EC边上的小电容,电阻。。。。

网友:
同样问题 学习中

网友:
小小白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应该是,开关板上的线也弄了,心里没底,还的试试
最好反复多测试几次,不然返修就很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