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通LH531笔记本屏幕显示异常泛白。

楼主(2015-06-11):
这张是正常的图片,那个黑色的月牙形状是手机拍照问题,也有一点泛白,不过这还算是正常的,可以接受。 这三张是严重泛白的图片,可能是手机像素太渣了不是很明显,情况是这样的电脑一开机屏幕显示正常,用一段时间过后屏幕开始慢慢的泛白最后越来越白,眼睛都受不了了,只要你一重启屏幕又恢复正常了,我更换过屏幕测试,确定不是主板问题,大家给看看是什么问题引起的啊, 后面这三个是屏幕的型号,如果谁有这个屏幕我购买也可以,也不知道14寸的屏幕是不是通用的。

网友:
很明显液晶屏本身的故障么

网友:
接口没插好吧

网友A:
这尼玛的太明显了吧 屏幕坏了 还想那么多干嘛????还是铜牌维客。。。。居然问14LED是不是通用。。。我晕死!!

网友:
一看就是普通的140屏幕,可以通用.换个屏幕,好好插一下屏线,没别的问题.

网友B:
140AT01普通屏就能换 还有你换码片刷程序试试 三星屏很少有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140AT01普通屏就能换 还有你换码片刷程序试试 三星屏很少有坏的

码片我换过了,原来的码片坏了,是被我烧的,怎么刷程序啊没刷过啊,用什么刷啊,我只有RT809F编程器

网友:
是这样的,我拿这个机器的屏幕测试别的电脑着我以为接口一样就能测试,结果给烧坏了, 那两个六角的小芯片经过测量坏了,这个是我购买的一样版号的料版,跟换之后还是不亮,然后我又更换了这个 更换这个之后亮了,一切正常了,但是用了一会就出现泛白了, 这个也换过,但是同型号料版上的换过去白屏,我又换回来了, 这两个也换过没有什么反应没有换回来, 换过这个也是白屏,之后又换回来了,为什么同型号的料版上面的东西不一样呢?

网友:
接口一样不能代表通用,有些机子供电都不一样,插线之前最好量一样,你就是吃了这样的亏,烧了吧

网友C:
楼主把你那个bios备份一份,我手头刚好有台LH531要刷bios的。谢谢了

网友:
换个屏不就行了    用那么麻烦吗    修好了到时候不稳定

网友:
屏有问题吧

网友:
这个应该是三星那批屏的通病把。没有修好过  估计屏幕软排坏了

网友:
这种慢慢的变白 是屏坏了  还有一点 楼主的焊工赶脚。。。

网友:
一样问题,修好说!!!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尼玛的太明显了吧 屏幕坏了 还想那么多干嘛????还是铜牌维客。。。。居然问14LED是不是通用。。。我 ...

论坛有很多级别很高的净问些小白问题。

网友:
换个屏试试呀

网友:
好东西让你给干停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把你那个bios备份一份,我手头刚好有台LH531要刷bios的。谢谢了

论坛里没有吗,我记得有啊,你找找,现在电脑不在我这,过几天上传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