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g31t-m5 v1.0 刷BIOS后蜂鸣器开机常响

楼主(2015-06-11):
开始是自检通过但是显示器无显示 ,独显也无显示,然后就刷了BISO,现在开机BIOS就一直响,请教下这个是什么情况啊?换了五六个版本的BIOS都不行,空白BIOS也是一直响,没头绪,高手们指点下哈

网友:
空的也响,那说明你后来刷的BIOS都不对

网友:
放电,,CPU座断线。。都有可能

网友:
刷BIOS版本不对吧  去官网下个

网友:
有时把这蜂鸣器扭来扔了.

网友:
看来你的BIOS不对啊!!!重新找找!!

网友:
空白BIOS也响?这是什么情况。。。

网友:
郁闷了    不知道这个是什么情况了  没人指点下么   刷BIOS前是无显示   其他都正常    刷了BIOS就不行了   忘记备份原来的BIOS了   坑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