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华硕K43SV开机掉电几次才能显示

楼主(2015-06-11):
华硕K43SV开机掉电几次才能显示, 论坛里找了半天也没有这个型号的。 我把USB 3.0的芯片晶振拆了就没事情了 可以说就是这的问题 论坛里有K43SJ的刷了不行 故障依旧 哪位大神有K43SV的 ?小弟在线等啊

网友:
没高手吗 自己顶一下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g0MzQxfDNjY2Y2MTk3NjQ3MWVjYjI4ZmY0NTNlODU1NDJkMmQ5fDE3NTk4NjMwMDQ%3D&request=yes&_f=.rar试试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https://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attachment&aid=ODg0MzQxfDNjY2Y2MTk3NjQ3MWVjYjI4ZmY0NTNlODU1NDJkMmQ5fDE3NTk4NjMwMDQ%3D&request=yes&_f=.rar试试这个

谢谢你的回答 我要的是USB3.0的BIOS程序 不是主板的

网友(2016-06-12):
我也有一台 一样的故障一样 我有两块一样的板  我的已修好

k43sv bf 独显四显卡intel3.0.rar

网友(2017-06-25):
高手,我的就是要开机以后自动重启第5次,才亮机,拆了3.0晶振就可以一次亮机了

网友(2017-08-12):
拆了晶振后还能用USB 3.0接口吗?

网友(2018-04-30):
刷usbbios芯片程序就好了

网友(2020-08-29):
原机备份好的     机器好的。。。

K43SV 3.0 USB3.0程序.ra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