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Q42开机瞬间掉电

楼主(2015-06-11):
CQ42开机瞬间掉电,电流0.4A,查看对地阻值都正常,无短路,换过SB,只有刷过BIOS再试试看

网友:
电压都测量过了吗

网友:
所有供电都起来没

网友:
掉电的原因太多,你先量下大体故障然后再看看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今天我还修了一个,南桥跟前有一个8脚的管子,你测一下看短了吗,我的是加到0.5以上掉,换了就好了。

网友:
说一下编号噢。

网友:
你这个你就查查什么电压瞬间没出来吧    要是都出来了你就查查pg,你这个是广达的

网友:
看不懂说什么

网友:
0.4肯定还有电压没出来

网友:
查下CPU供电电路

网友:
开机瞬间掉电后能直接再次开机吗?若能说明是缺供电导致的,若不能说明电源保护了。

网友:
肯定是有电压没去来啊   怎么就去换桥了啊

网友:
0.4还有电压没出来吧,看哪里不正常搞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