苹果5刷机提示未知错误9;在白苹果进度条处花屏重启

楼主(2015-06-11):
请高手看看是内存问题;还是硬盘问题;硬盘已经加焊无果;正常模式开机白苹果--花屏-重启;如此循环;刷机提示未知错误9;不胜感激。先谢谢

网友:
硬盘问题.........

网友:
还是硬盘问题吧

网友:
硬盘取下来 重做

网友:
4S报错9是硬盘问题。但是不排除你焊硬盘的时候温度过高导致背后的CPU爆锡哦。

网友:
不好意思 看错题了 5的话还是重新焊硬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