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5VD 不出集显供电

楼主(2015-06-11):
求助!K45VD的主板LA-8224P 论坛里说有很多这样的,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通病呀,各位大神

网友:
刷BIOS,遇到过一台

网友:
显卡坏多换过几个了

网友:
没跑码不会出供电

网友:
不要老想着通病

网友:
vDVDV型的V型的v

月饼 -10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应该显卡问题比较多的了

网友:
修过显卡坏的   通病也要看电流吧

网友A:
集显供电是跑码过内存后才有的。
6系列7系列芯片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集显供电是跑码过内存后才有的。
6系列7系列芯片组

师傅8系列的也是吗?没修过8系列的?

网友:
BIOS 问题多点

网友:
BIOS问题可能比较大,我修过一个华硕刷了8个BIOS,在官网找了最旧的才好

网友:
BIOS干过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师傅8系列的也是吗?没修过8系列的?

8系列没有集显供电了。具体可以报名我们的远程,这一期可能又讲一个8系列的

网友:
先刷BIOS吧

网友:
应该bios 坏了

网友:
我也碰到刷bios 没用  ,等下刷工厂的程序看看

网友:
集显要很后面才出的 内存先出

网友:
跑马了吗亲

网友:
搞好了没?

网友:
可以尝试刷个BIOS

网友(2015-07-15):
很期待有大神能出没集显供电的精华帖

网友:
显卡有可能导致不出集显供电,桥也有可能,BIOS也有可能,内存也有可能,CPU也有可能,问题比较多,,自己判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