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彩虹G31一直重启

楼主(2015-06-11):
    BIOS刷了。  供电都正常。南桥也做过,复位灯一闪一闪的,不插内存到E0重启 插内存到R1重启    这应该是通病吧,遇到过这样问题的是怎么解决的,内存238也有3,3

网友:
内存没过啊,,换内存不行就拆外设,,最后换南桥!!

网友:
故障表现是检测不到内存,请检测内存的四大供电及系统管理总线,如果正常请再查触发信号是否正常。

网友:
R1见识了……

网友:
内存VTT电压正常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