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掉电mbx-224新发现待机芯片发烫有时间正常开机或者开机掉电

楼主(2015-06-11):
机器客户的拿过来有时开机 有时不开机有时开机开关灯马上就熄火,于是给客户报价说主板的问题有的麻烦要定芯片,客户是老客户了,留机走人,于是拆开机器 MD个蛋拆开机器就再也没开起来过怎么回事额,有时开机0.6掉电 有时开机1.2掉电不上内存在1.2会等10秒左右掉电上内存1.2瞬间掉电,凭经验一定是波动波动啊,电流一下上到1.2内存去了要等会掉电说明。。。。省略若干字不稳一定是它于是查了半天没问题呀pg什么都正常的 测试的时候最好断开u217他不会掉电可以让你有时间测的更准确,难道是桥的问题,真想干她了,想想还是忍忍吧等下肾虚就不好了,于是把板子能看到的电压转换芯片都大概测试了一下正常,话说美欧示波器只能在板子上找有没有腐蚀的地方,板子翻来翻去的他二爷得既然不通电了,插电摸待机芯片发烫了,sn608098,没有这个芯片于是上日讯买了2颗芯片,一边修一边等芯片,他二爷的等了几天收到短信说已签收,芯片啦?在哪里我草我都没看到啊,后来大圆通快递原来放在小区的自动收件机里,这也怪我前几天在宝宝上买了一个成人用品不方便寄到公司,我就把收货地址改到小区了,但是发的顺风别人就给我打电话我去拿了,这次发芯片要的圆通他也不打电话直接给我放到自动机里面发个短信给我,以前没见过自动机还不知道那里取啦,回到正题,既然芯片没到我就在板子上找问题,不仔细看还真不知道,把待机芯片的那块绝缘胶布撕开,看到ec旁边的15脚有 那个2.2k的电阻有点腐蚀,一测一端电压3.3一端2.7阻止2000k了,在sl410主板上找到个2.2k的换上既然待机正常了,回到掉电,在论坛搜了一下什么调高电压就会掉说什么电源的电压检测电阻失效要换电阻分呀换到电压到2.5几v的就可以了,我试着调低电压还是不行,调高到20v既然没有掉了偶尔会掉,奇怪了测试那个检测电压是正常的2.56啊,和他的故障不一样的,既然电压太高会不掉那么是不是到公共电的电压不够难道是隔离mos性能不好没有完全导通测试果然公共点只有16v,往前推发现不止是公共点连电源接口的保险电阻那里也只有16.5v那就证明进到主板的电压只有16.5v奇怪了可调电源明明显示的20v,到可调的电压接出口测标准的20v我草真奇怪,发现夹子连接的延长线发烫,可调输出20v经过延长线到夹子变成16.5v,线没问题,看夹子发现夹子生锈了引起接触不良导致线阻止增大发烫拉低电压,换回原装电源开机一切ok,大家是不是为了方便喜欢在可调上面绑两个夹子啊,夹子用久了容易变形生锈以后要注意了啊!来个靓照

网友:
看帖不加分对不起我的纯手工打字啊亲们行行好啊

网友:
支持一下,那就是电阻也没问题吗?

网友:
最后还是楼主你自己维修工具惹的祸。。。

网友:
我也有片放了一断时间就坏了,插CMOS电池就不加电,拨了加电后要过1-2分钟才能亮。刷BIOS,
加焊北桥也不行.到时定个HM55再看吧。

网友:
别的机器好像不得出现这种..就是SONY的..有时要用原装电源就一切正常..神奇..

网友:
这个机器我都差点放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