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k55de rev2.0不开机

楼主(2015-06-11):
k55de rev2.0 a8 4500

内存是k55dr

电流跑的很好有跳变就是不显1.7 1.8 1.9样子
显卡被加焊过
南桥被加焊过
bios被刷过
之前坏过一次上家修好的
于是换显卡好的

显卡是amd吗216-0809000

网友:
继续换个新显卡啊

网友:
到底修好没有啊

网友:
需要问什么呀?继续修吧

网友:
这次不会还是显卡吧。夏天了。。。。

网友:
描素的不清晰啊!

网友:
应该是显卡坏了 可以重置

网友:
碰到多台,,,直接更换 ,,,OK  ,显卡就是坏掉了

网友:
估计修好了不 - -

网友:
安时序修

网友A:
显卡是0809000
爱坏的芯片 TB拿货大约 80

网友:
换新显瞳吧

网友:
1.7-1.9这样的看样子内存已经过了,这个机子是0809000直接输出显示信号,而且这个芯片坏的很多,还是重点显卡,显卡的供电、时钟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是0809000
爱坏的芯片 TB拿货大约 80

确实呀 这个芯片超级多坏 哎 又贵没钱赚修一台

网友:
我这里也现在有一台啊 电流都跑到2.3了 还是没显示  郁闷啊 都不知道是不是显卡问题  加焊过了 还是一样  按开机键  电流会下跑到2.1

网友:
看到这显卡重植球都不会好的,都要果断换颗新的

网友:
换显卡。不好换吧

网友:
示波器,诊断卡判断下,你就这样,谁能指导你

网友:
216-0809000坏的太多了  直接换新的才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