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inspiron7520键盘不好用,dos下好用

楼主(2015-06-11):
事情的经过事这个样子的。前几个月接到一个进水的戴尔inspiron7520。当时很严重,并且开机了。处理完毕,经检查是北桥坏了。定了一个北桥,焊上ok。客户满意拿走。今天客户客户给我打电话说键盘不好用。我说你拿来看一下。一会功夫就到了。开机进系统。果然不好用。关机进BIOS,奇怪进BIOS按F2好用。在bios下键盘基本都好用。奇怪啊。我恢复一下coms设置。进系统还是不好用。进winpe。不好用。但是在dos下好用。给我弄蒙圈了。请各位师傅前辈帮我分析一下。什么地方有可能出问题。

网友:
如果确定键盘好的话,应该还是主板进液的后遗症吧

网友:
桥的问题,我遇见过,3代桥SLJ8E用的SLJ8C就出现这种情况了

网友:
刷下bios试试

网友:
PE里试试
换系统试试

网友:
当初修理的时候有没有换键盘呢,是不是键盘也进水了。

网友:
感觉 问题在主板上 再看看进水的地方吧

网友:
有键盘换个试试,要不先做个系统看看 基本都好使是有不好使的是吗

网友:
这样的问题,我也不清楚是什么信号导致
进水的,仔细看看哪里有腐蚀吧。

网友:
换个系统那,如果板子有问题不应该进BIOS了就好用啊!

网友:
pcb氧气了吧

网友:
如果键盘没进水,清洗主板上的排线接口试试。

网友:
USB设备能正常使吗?如果不行的话有可能南桥的USB控制器的问题,换南桥

网友:
换系统试试

网友:
先换系统,不行就考虑桥

网友:
只能换系统试试了,以前碰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
你看一下客户有没有装银行的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