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470 不出集显供电!搞定的过来报到。。。

楼主(2015-06-11):
板号,LA47 MB 10250-2 48.4KZ01.021                                                                                                    PL4401不出电压,PL9201 有0.86V PU4405的2脚为2V,刷过BIOS ,换过供电上下管及控制8脚芯片 换过HM65    问题一样。。。电流跑0.9A不显。。。

网友A:
供电出来了,可能是没过内存   换个cpu试试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供电出来了,可能是没过内存   换个cpu试试啊

CPU已经换过了。。。。

网友B:
你有示波器吗,还的装内存才可以。可以把内存换个槽子,如果会掉到待机,然后你再开的时候集显供电就可以出来了。如果不掉电,那就是不过内存。

网友:
这机器烧得最多的就是集显电压,你换了小芯片和MOS难道还不行

网友:
B470铁MOS多坏 算是一个通病了

网友:
此机南桥显卡BIOS都很少修过,你这种问题就是铁片问题造成CPU核心芯片和分组芯片损坏了,修过不知道多少了,分组芯片焊接的时候注意有没有空焊,一定要注意。换好了别急着上电,测量一下各组的对地和上下管G级对地多少,一般都400以上,低了你再换换吧!

网友:
集显供电是CPU工作之后才产生的
这个机器确实有通病

网友:
过了内存才有集显,楼上回答的都差不多了。

网友:
内存不过是不会发出集显供电的!

网友:
你刷的资料是不是好的哦?

网友:
是不是3带U?

网友:
机子搞定了吗,打开时序图,对应的找信号的部分。

网友:
这机子看你的焊工了,只要是CPU铁片的供电芯片坏,你就不要怀疑其他的,还是换铁片

网友:
那就按时序往回推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有示波器吗,还的装内存才可以。可以把内存换个槽子,如果会掉到待机,然后你再开的时候集显供电就可以出 ...

判断力好啊

网友(2015-07-18):
直接把强拉个电过去  保证好用

网友:
这机器烧得最多的就是集显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