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IG41M怎么修VCORE都不出来!

楼主(2015-06-11):
一块联想G41起初是能开机,用一阵子就黑屏,黑屏时测无VCORE,后来就开机无显,无VCORE,测EN为0.2V,以为开启条不足,

APL5912的第八脚开启电压为5V,第三四脚为输出都为0.2V,马上更换APL5912,结果一样,以为此芯片不正常,在网上订了新的五个,第三天到了,装上,一样故障。
开始怀疑电源管理芯片,把EN拉低了,电源管理芯片为NCP5392P,在网上订,第三天到,更换,还是EN为0.2V,以为此芯片不行,又换一个,还一样。疯了,仔细想下,还有没有没想到的,看EN有没有被拉低,此EN信号叫+1P2V_FSB_VTT。搜索所有的+1P2V_FSB_VTT,都找不到故障点,快要放弃了,

发现此双二极管,1P1V_ICH直接进桥了,不会是桥吧,先测下此管,阻值50多,不太对,正常一两百才对啊,更换之,马上OK,一路跑码。测EN为1.22V ,到此,此板修复。以前有两次这块板有这个故障都没修好,这次修好了,有点小HAPPY,所以发出来分享一下,兄弟们见笑了,高手飘过啊!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故障是没有总线供电吗?

网友B:
这板子有图纸吗???发来看看,,,我还没找到过这个图纸!!这种二极管坏还是第一次遇到!!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有图纸吗???发来看看,,,我还没找到过这个图纸!!这种二极管坏还是第一次遇到!!

这个图纸,论坛里很多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个板子故障是没有总线供电吗?

不是总线,先是黑屏,后是无VCORE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板子有图纸吗???发来看看,,,我还没找到过这个图纸!!这种二极管坏还是第一次遇到!!

D17在这里应该起到是+1P2V_FSB_VTT开启信号电压限制钳位保护作用 .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不是总线,先是黑屏,后是无VCORE

这里的VCORE应该指的是CPU供电,1P2V_FSB_VTT开启信号由总线供电电路那边发出.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VCORE应该指的是CPU供电,1P2V_FSB_VTT开启信号由总线供电电路那边发出.

对,应该是的。我就是说的给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电压EN。原来它是属总线供电啊。多谢指教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里的VCORE应该指的是CPU供电,1P2V_FSB_VTT开启信号由总线供电电路那边发出.

呵呵,,楼主对时序还不是很清楚哦,,而且有些供电名称都还没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对,应该是的。我就是说的给CPU供电的电源管理芯片的开启电压EN。原来它是属总线供电啊。多谢指教啊!

是的,+1P2V_FSB_VTT信号电压也可以总线供电MOS管S级测量到,D17在这里作用是信号电压钳位限制作用,防止C347电容对地短路直接拉低+1P2V_FSB_VTT开启信号电压.

网友:
D17双二极管在这里击穿短路的话.旁边相连C347信号电压耦合滤波输出电容本身正负两端对地阻值也会发生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