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PHILIPS)]
Philips 236v3l 接信号无显示 已解决

楼主(2015-06-11):
Philips 236v3l 接vgal老是提示 无信号输入,开机 logo 都正常 显示 ,以为是程序问题,拆开一看 ,靠近VGA接口的一个三脚二极管烧毁(表示 .JA) 在别板上拆一同型号换上 还是不显。最后查资料 说靠近VGA接口的两个6脚二极管(C30MJ)拆掉即可 虽然不知道啥用,果真拆掉 ok 正常显示。

网友:
呵呵  瞎猫碰到死耗子

网友:
那二个管子是干什么的怎么不说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