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M4010开机重启

楼主(2015-06-11):
拿掉硬盘就好了,还以为是硬盘坏了,检测还没事,有插上还是重启,出LOGO完了就重启,换硬盘也一样,后来吧BIOS电池拿下了 上硬盘就过去了,做系统用没事,过几天又原故障, 有遇到的吗?
硬盘

网友:
查下RTC线路

网友:
有木有答复的 跪求答案啊

网友:
哦 时钟啊 我查下

网友:
硬盘的供电是否正常温度。

网友:
如果说先刷BIOS 清COMS 有可以用几天 拿回啦故障还是一样 我觉的也有可能南桥问题

网友:
1:刷BIOS
2:换个南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