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80裸板上电到1.25左右不动 不跑马求助

楼主(2015-06-11):
一台y480,客户拿过来电流上到1.25左右电流不动,怀疑不跑马。测量所有电都出来了包括mos管转换的电,所以刷bios无果,干了南桥亮了,但是过了几天,又回来了故障一样,加焊南桥故障一样,cpu确定是好的,裸板点的时候有时候上电到1.0左右.但是大多都在1.25左右,有没有遇到过的给点意见,先谢谢了
刷BIOS

网友:
看一下是不是显存已经破了这个机壳子坏子之后显存容易被挤烂掉

网友:
可能是显卡问题

网友:
你都不测波形的 啊

网友:
LPC有波形吗?

网友:
没得示波器 --!

网友:
两次客户都说 关机的前天都是正常用的 第二天就不能亮了 很是郁闷

网友:
显卡空焊会多点

网友:
重X内存试下

网友:
可能还是南桥

网友:
亮的时候看见 系统管理设备里有一个驱动打不上

网友:
南桥换过没有

网友:
换过了 换的旧的但是现象一模一样 应该不是南桥了

网友:
先刷个BIOS,如果不行再测一下LVDS对地阻值,我觉得你这问题还没有到显卡上,要换的话先换南桥。

网友:
买个波波,测测波形,看电流瞎猜有啥用呢?

网友:
我估计 还是有 转换电压没出 , 集显供电 出来了 吗

网友:
怀疑是显存的问题

网友:
电流都一安了,应该是跑码了。

网友:
我手里也有一台 拆出来裸板开机0.93不动了 郁闷

网友:
见过,我没修好

网友:
到底是不是不跑吗,这个问题要搞清楚,你可以拔掉内存看下电流,,要么用示波器,要么,用万用表测桥BIOS的1、2、5、6脚的电压来判断有没有跑马,然后再修

网友:
还是 南桥的问题 前几天遇见个一模一样的故障 刷BIOS 显卡 8片显存 结果还是一样。换了个旧南桥 开机黑屏 最后换的新南桥 亮机修复 走了还多弯路。

网友:
就是不好修

网友:
电流1.25了,应该都跑马了,,没有跑马卡吗,,看下代码呀
(122 Bytes, 下载次数: 2)

网友:
几天又亮了 然后又不亮了

网友:
上次都搞桥搞亮了 换把 怀疑不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