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42Jr不开机

楼主(2015-06-11):
K42Jr  有时能开机,有时不能开机。3 5V正常 开机键有3。3 换 103排阻好了。这个排阻是通开机键的

网友A:
开机键的上拉排阻坏了?

网友:
求助, 我也有一台。无待机啊。无处下手啊

网友B:
你的那台是什么机器  没待机

网友:
我也修过蛮多这个型号的,排阻坏的还没碰到,基本是LID信号,桥,BIOS,

网友:
一般都是BIOS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的那台是什么机器  没待机

不好意思/因为太忙了。没说详细   我的是有待机的,按开关没反映

网友:
引用 网友A:
开机键的上拉排阻坏了?

是的 加焊不行的,因为我试过 加焊过一会又开不了机,只能换

网友:
用排阻上拉啊?

网友:
有3.3电压的话 排阻坏的机会不大

网友:
刚有台这样的试下

网友:
通病来的

网友:
华硕机器排阻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谢谢你  朋友  你这么好的人  我爱你  因为你我也秒杀了一台  我爱你

网友:
还是排阻的问题!!

网友:
不过华硕的的小问题也挺多的     BIOS坏的多

网友:
又是一例排阻损坏的

网友:
上次遇到一台冷机开不得机 ,是南桥旁边的电容问题

网友:
   能想到排阻坏了。并且排查出来,不容易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