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470反复大短不知道是设计缺陷还是维修师傅偷懒了

楼主(2015-06-11):
今天一大早就接到个同行拿了个Y470说开不了机,上电源大短。看到这机子又高兴又发愁,之前修过显卡问题的,板子长上BGA易变形,芯片价格又高。大家都知道这机通病屏接口电容易短路引起大短,显卡U49管子爱坏。遇到这问题基本都是捡钱的份,愁的就是这机壳子做功差拆了机基本都蛋碎一地啊。
机子拆开一看,我了个去,这机都不知道修多久次了,轴底壳AB胶早粘得一塔胡涂,屏接口电容也拆了,U49旁边三个电容也全拆了的,PJ301旁边两个电容也被拆了,板层都被搞掉一块。看到这心都凉了,难不成又遇到个N修机。。。想想不至于啊,就大短路上家难不成还没修出来,估计是多次修上面师傅偷懒了都只拆不补留的吧。直接烧机大法侍候,一会就找到问题了,PQ801旁边电容短路了拆了,接电源待机正常。为了机子稳定性还是把所拆的电容全都补上。装机正常亮机进系统。不过这机还有个毛病跑3D 独显自动关机,电流表显示到4.2A 左右不知道是我电源表功率不够还是机子问题,系统能正常识别到独显不会显卡也坏了吧悲剧啊。在把电池板装上测试居然不掉了。下次遇到独显掉电的可以试试加上电池看看。

网友:
联想Y系列不是低价好机器吗。现在看来....

网友A:
你好好查一下负载    反复短路应该是后面有不正常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好好查一下负载    反复短路应该是后面有不正常的地方

我怀疑是不是以前有短路了电容拆了没装时间久了引起其它电容压力大了容易坏。全补上试用在说看返不返修了。

网友:
Y470还行吧 就N卡系列的喜欢坏 但也就那几个故障

网友:
为什么说反复大短呢

网友:
Y 的也是怎么的

网友:
拆开板子看到三四个地方电容被拆掉了,以前修的没短路也不会没事拆着完啦。

网友:
通病都被搞成这样 :

网友:
虽然问题不是大问题,,,但体现出了楼主维修行业的基本素质。。。顶,,

网友:
现在v才知道